[转贴] 红外测距传感器可以测密封玻璃空间内的工件吗?选择哪款传感器?

楼主(2015-02-20):
红外测距传感器可以测密封玻璃空间内的工件吗?选择哪款传感器?

网友(2015-06-03):
可以呀,如ZLDS100红外激光传感器

网友:
真尚有科技的红外测距传感器ZLDS100激光传感器专门针对路面测量的特殊要求,定制出-RP的特殊版本,具有以下功能
1) 防振:
采用特殊工艺使聚焦镜片、CMOS成像片固定牢固,刚性好,确保振动对激光光学系统的影响减至最小;
2) 防强光干扰:
选用20mW强激光,增加光滤波器,特殊的DSP算法,消除强光干扰,保证了在夏季直射阳光下也能正常工作;
3) 新型的高频响技术最大可达10KHZ,即使在高速运车速120Km/h的状态下,有效测量间距3.33mm; 在50km/h速度下,有效测量间距1.39mm.
平整度测量一般需要2个传感器,激光垂直打在路面上,适合的型号有
红外测距传感器ZLDS100-200-200-8K-232-I-12-RP  测量范围从200mm到400mm
红外测距传感器ZLDS100-100-140-8K-232-I-12-RP  测量范围从140mm到240mm
红外测距传感器ZLDS100-250-80-8K-232-I-12-RP   测量范围从80mm到33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