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量旋转刀片的倾斜度选择用哪款激光传感器?

楼主(2015-02-21):
测量旋转刀片的倾斜度选择用哪款激光传感器?

网友(2015-06-09):
在某实验室里,有个装置的主要运动部件为中心轴周围平行安装了一些刀片,工作是这些刀片以中心轴为轴高速旋转。如果在工作中有些刀片没有平行于主轴,则会出现较为严重的后果,所以保证刀片与轴的平行至关重要。因此需要提供一种检测手都来确认安装的刀片是否都平行于主轴,具体应用图示见下图:在如上图所示中,需要检测围绕主轴安装的刀片的安装情况。其中每张刀片都有两个的安装节点如图上所以“A”点可以对刀片进行上下、左右调节。刀片调节的灵活性正是给调节带了很大的麻烦,所以需要高精度的传感器用于辅助调节。
激光位距离感器ZLDS113的测量原理如下图所示:基本原理是光学三角法:
半导体激光器①被镜片②聚焦到被测物体⑥。反射光被镜片③收集,投射到CMOS阵列④上;信号处理器⑤通过三角函数计算阵列④上的光点位置得到距物体的距离。其实物图如下所示:

ZLDS113传感器实物图
主要特点:
◆分辨率最高可达1um,线性度最高3um;
◆测厚系统:2个传感器成对安装,能自动主从识别,构成测量仪,进行在线厚度、宽度等实时测量,无需控制器;
◆实时可编程功能:数值计算、数字传输速度、模拟设置、滤波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