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有传感器可以测量火车过弯是否是合理倾斜的吗?

楼主(2015-02-21):
有传感器可以测量火车过弯是否是合理倾斜的吗?

网友:
加速度计

网友(2015-06-09):
陆路运输是我国目前最主要的运输方式,一条条铁路就是支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动脉,而上面运行的火车则更像是给我们提供氧和营养元素的血液。所以确保铁路的安全也一直是我国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随着铁路运输产业的不断发展,铁路运输也经过几次提速,火车越来越快,与火车相关的各项安全系数的检测也就变的更为重要。全球有很多火车事故源于火车过弯是的侧翻,当火车高速转弯或者铁轨有轻微变形的情况下,火车车体有可能会向一个方向倾斜。当这个倾斜超过一定角度时就会造成火车的倾覆,造成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损失。所以必须在火车投入运营前对火车和铁轨进行严格检测,科学运用ZLDS100激光传感器能进行精确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