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现在还有没有单通道电容传感器?

楼主(2015-02-21):
现在还有没有单通道电容传感器?

网友(2015-06-09):
电容传感器有什么优点?
1、测量范围大   其相对变化率可超过100%;
2、灵敏度高     如用比率变压器电桥测量,相对变化量可达10-7数量级;
3、动态响应快   因其可动质量小,固有频率高,高频特性既适宜动态测量,也可静态测量;
4、稳定性好     由于电容器极板多为金属材料,极板间衬物多为无机材料,如空气、玻璃、陶瓷、石英等;因此可以在高温、低温强磁场、强辐射下长期工作,尤其是解决高温高压环境下的检测难题。

   ZCS1100型精密电容传感器(单通道电容传感器):
本传感器采用电容式测量方法,可以在线检测压电微位移、振动台,电子显微镜微调,天文望远镜镜片微调,精密微位移测量等。该传感器是一个单一的通道,高性能线性位移测量系统,创新的电容位移测量技术,提供了纳米测量能力,成本低,适合测量任何导电目标。

   ZNXsensor型超精密电容传感器(双通道电容传感器):
本传感器一种非接触式的电容位移传感器;两个传感器板形成一个平行板电容器,每个传感器可用在两个不用的测量范围;纳米分辨率;零磁滞。ZNXsensor电容传感器应用领域主要为:压电微位移、振动台,电子显微镜微调,天文望远镜镜片微调,精密微位移测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