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时钟控制信号仿真

楼主(2015-02-23):
以往做仿真的时候一般都是要什么样的控制信号直接拿来用 但是最近老师突然跟我说以后所有的控制信号都不能是ideal的了 要从一个总控制信号变化出来 没有思路求指教
比方说希望要如下控制信号

信号1
t=1ns,
pulse width= 500ps,
voltage1=1.2V,
voltage2=0V,
delay=2ns;

信号2
t=20ns,
pluse width=2ns,
voltage1=0V,
voltage2=1.2V,
delay=0ns.

这些控制信号是从一个输入信号转化而来,输入信号除了VDD<=1.2V之外没有太多限制

求教应该如何实现_(:з」∠)_

网友:
t是啥? 信号2是信号1 divide by 4.然后retime.

网友:
如果用一个时钟控制信号的话,第2个时钟信号就不应该用了,采用分频的方法从时钟1信号中给出其它信号。

网友:
你干脆贴图出来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