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何sigma-delta ADC计算所得信噪比比理论值大

楼主(2015-02-24):
根据马洛贝蒂书中所提供的程序,先使用sinusx函数分解,再进行处理

输入信号,幅值0.85,频率170Hz,采样频率44.1kHz,带宽1k,过采样率22.05
采用一阶调制器,3位量化器,量化幅值为0.125
理论值计算为54.95dB,而马洛贝蒂提供算法计算得61.0dB

w=hanning(16384);vo=out(1001:17384);%输出取16384个点
ssignal=(16384/sum(w))*sinusx(vo.*w,170/44100,16384);    % Extracts sinusoidal signal
snoise=vo-ssignal;     % Extracts noise components
stot=((abs(fft((vo.*w)'))).^2);     % Bit-stream PSD
sssignal=(abs(fft((ssignal(1:16384).*w)'))).^2;    % Signal PSD
ssnoise=(abs(fft((snoise(1:16384).*w)'))).^2;     % Noise PSD
pwsignal=sum(sssignal(1:371)); % Signal power
pwnoise=sum(ssnoise(1:371));     % Noise power
snr=pwsignal/pwnoise;
snrdB=dbp(snr);

下面附上sinusx函数
function outx = sinusx(in,f,n)
% Extracts of a sinusoidal signal (S. Brigati, P. Malcovati)
%
% outx = sinusx(in,f,n)
%
% in:  Input data vector
% f:  Normalized input signal frequency
% n:  Number of simulation points
%
% outx:  Sinusoidal signal
sinx=sin(2*pi*f*(1:n)');
cosx=cos(2*pi*f*(1:n)');
in=in(1:n);
a1=2*sinx.*in;
a=sum(a1)/n;
b1=2*cosx.*in;
b=sum(b1)/n;
outx=a.*sinx + b.*cosx;
end

楼主:
系统框图

系统框图

系统框图

量化器设置

量化器设置

量化器设置

楼主:
自顶,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是4位量化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4位量化器,理论值为61dB,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我对量化器的理解有问题
幅值0.85,量化台阶0.125
从-0.875,-0.75,…,0,0.125,…0.875
对应0000~1111,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2020-06-29):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是4位量化器了

不好意思,问下这是怎么看是4位量化器的,菜鸟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