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 compiler安装问题,求救,急!

楼主(2015-02-24):
利用installer安装 B-2008.9 文件没问题,但是运行 design_vision& 的时候出现下面的问题,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大侠求救!

n
Error Message

n
Key Generation Method

1)
License Gen.

2)
Key Gen.

3)
Generated Key.txt

网友:
环境变量没有设置吧

楼主:
DC License tool设置后运行 design vision的时候出现问题.查看bin文件夹内的文件发现一些文件显示为 “link(broken)” ,请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如何修改?

1.License 生成结果

2.Design Vision 运行结果

3.Bin 文件夹内的文件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