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WR microwave office 负电流

楼主(2015-02-24):
本在现在在做一个class B PA, 用的是GAAS 的depletion mode transistor model, 用biastee 做biasing, 让rf 信号在负的pinch off volatge 附近,怎么drain 的current 会到负的呢?本来想的是如果RF电压和biasing 电压加起来小于pinch off voltage的话,drain电流会趋近于0. 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是我用microwave office搞错了,还是model得原因

网友:
先把你的model掃一下I-V curves, 確定能模擬off region 記得有些model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