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过流保护电路OCP和start up软启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5-02-25):
已经做了OCP电路,那还要不要做start up软启动电路呢?产品中,这两个电路要分别做进去,还是有了OCP就不用作start up了?
谢谢大家讨论帮助。

网友:
两个电路都需要做,因为在软起是想控制输出电压的上升斜率,而过流保护是限制最大输出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但是用过流保护的最大限制电流,作为启动时的电流不可以吗?

网友:
限流缓起,可以复用

网友:
如果直接用OCP的阈值来做缓起,可能缓起时间会太短了,最好能让OCP的阈值在启动时也是缓慢爬到OCP阈值,这样限流缓起的效果会比较好

网友:
不懂。麻烦解释一下,俺也学习一下

网友(2015-06-14):
可以复用这种

网友(2015-08-12):
看一看,学一学。

网友(2016-03-30):
我觉得看需要吧,一般过流是必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OCP是用来shutdown的,软启动不能具备shutdown功能,这两个电路的用处是截然不同的。

网友(2017-05-31):
缓启过程中需要关闭ocp功能

网友(2021-07-13):
有设计应用的OCP电路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5-06-05):
有好用的OCP电路分享一下吗,静待大佬的分享

网友(2025-07-28):
LTC的一些LDO可以限流的同时,兼顾软启动,或者说通过限流实现软启动,流过功率管的电流会来回折返,从而看到栅极电压在一定摆幅内振荡。他们的限流环与稳压环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嵌套在一起,却相互不影响,设计十分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