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运行时提示找不到需要的license

楼主(2015-02-25):
打开算例运行时提示以下信息:

Can not get license. Waiting...

SFLM Servers: Lenovo-PC:3162/ 127.0.0.1:3162/
Current Server: Lenovo-PC:3162/
SFLM License Failed: 1 x Silvaco(1,3,2) - Athena 1D

SFLM License Failed: 1 x Silvaco(1,3,2) - Athena 1D

SFLM: Can not get needed license - 1 x Silvaco(1,3,2).

我原来的silvaco是可以运行的,突然出现这个问题,是license过期么?
我又在另一台电脑上安装了官网最新版本的tcad,但是破解文件是用的之前的,仍然出现一模一样的问题,求牛人指点迷津!多谢!

网友(2015-04-1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2015-08-21):
我跟楼主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原因是license文件中Athena 1D中的Module不知为何写的不全,从Module 1跳到了Module 3,解决方法是在中间简单的加一行Module 2即可。其它组件也有很多Module不全的,有的加上就能仿了,有的无效。

网友(2015-10-15):
重新从头注册一遍试试

楼主(2015-11-25):
我重新设置了系统时间貌似就可以了

网友(2016-01-29):
到底这个怎么解决呢,我也遇到了

网友(2016-04-15):
回复 网友A:

   用你的方法尝试了一下,确实能仿真了。

网友(2016-09-05):
回复 网友A:

   谢谢,按照你的方法,通过啦

网友:
破解成功了,运行deckbuild提示出错

破解成功了,运行deckbuild提示出错

大家帮我看看,silvaco TCAD 2014-win版本,破解成功了,运行deckbuild时还是出现license不对,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按照5#的方法试了一下,把缺少的MODULES 全部加上了,还是这个错误,高手在哪里,出来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2016-10-12):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相似的情况

网友(2017-06-08):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文件的位置在哪?谢谢!

网友:
把时间改一下

网友(2017-07-24):
你的方法很棒!解决了我遇到的同楼主所述的问题。

网友C(2017-09-03):
你把license文件里的时间改一下,如下面红色字体的部分。我改了之后就行了。

#v "SFLM License File"
# silvaco.file ASCII version=1.8.27 format=1

VERSION 5
GENERATED "Sun, 1 Jan 2015 17:27:18 GMT"

VENDOR Silvaco
LICENSE_ID Silvaco_2016

# ====================================================================
MAINTENANCE_DATE "Mon, 14 Nov 2080 08:00:00 GMT"
# ====================================================================
#LICENSE_STATUS Evaluation
LM_HOSTIDS localhost.localdomain-6e7ea7bc-80c850b7
NL_HOSTIDS
START_DATE "Sun, 1 Jan 2015 08:00:00 GMT"
END_DATE "Mon, 14 Nov 2080 08:00:00 GMT"
# Floating Products
# ======================

USERS 999

网友(2025-01-23):
引用 网友C:
你把license文件里的时间改一下,如下面红色字体的部分。我改了之后就行了。

#v "SFLM License File"

请问一下改了还需要怎么操作吗?我改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license文件里的时间改一下,如下面红色字体的部分。我改了之后就行了。

#v "SFLM License File"

Changing to 208 worked for me on Silvaco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