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阶Delta-Sigma Modulator仿真問題

楼主(2015-02-25):
小弟最近设计一个二阶Delta-Sigma Modulator,fin=1kHz, fs=1MHz,OSR=500,
想请问各位大牛,在CADENCE中,Transient simulation的stop time跟step timeE要设多少比较恰当?

网友:
step time = 0.1uS, stop time > 1mS
我的看法,不一定正确

网友:
自己跑几次试试就有感觉了

楼主:
已按照了dongzz兄的方法设定,做完transient仿真,要如何转成output spectrum?

找了前人的讨论,曾提到要把讯号波形转出再带入MATLAB作处理,但不知详细的步骤,希望各位大牛可以指点迷津

楼主:
求求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step time可以自己试几次,看看出来的结果区别大不大。一般来说,时钟1M,step在10n的级别应该够用了(不仿瞬态噪声的情况下)。如果仿噪声,我之前是step设在1n,但也只是个人经验。

stop time的话其实就是看你取多少个点做FFT,SDM都是一个周期取一个点,比如你取1w个点的话,那仿真时间>1w*1us。取多少个点在understanding那本书的附录里应该写的有,具体不记得了。

关于做频谱那本书里也有,简单地说就是,输出每个周期取一个点,加窗,做FFT变换。当然一般会写一个matlab的脚本来做这件事。

网友:
你应该是想问怎么实现相干采样, 1e6/N=fin/M, M是一个质数,N=8192或者16384就可以。fin可以放在1K附近,不一定需要刚好1K.

网友:
ahdlLib里有一个叫sampler的器件,你可以用它把输出节点采样保存到文件,然后matlab读取这个文件做F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