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使能打开,电流过冲问题

楼主(2015-02-25):
设计了一款LDO,内有OCP过流保护电路,也当软启动电路用了。当使能端EN打开的瞬间,MP管的电流陡然上升超过了OCP的保护电流150mA,过了一段时间OCP才反应过来,
将MP管的电流限制在150mA.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限制EN刚开始打开瞬间的过冲电流呢?

网友:
没有做过类似的线路。
楼主解决之后,麻烦告知解法

网友:
能不能做个slow enable?
MARK

楼主:
回复 网友A:

   enable缓慢之后还是有一样的问题,难道是OCP电路补偿有点过了,导致响应慢了?如果大家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加一个磁珠试试

网友:
mark.......等待高人指点

网友:
加软启动啊

网友:
你把ocp当软启动用,那应该是enable的时候,软启动没起作用吧,要不怎么会有电流过冲

网友:
我觉得软起动电路应该单独出来会好一些  还有你的EN是不是变化太陡了

网友:
很有可能OCP环路响应慢了

网友:
1.增加误差放大器带宽
2.增加输出电容
3.加大功率管尺寸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后来也没解决了,不知大神们有什么方法

网友B:
看波形ring得厉害,OCP稳定性感觉不太好。OCP稳定性也是要考虑的。
一般LDO都需要100us甚至1ms的softstart的。
最容易想到的做法就是出一个缓慢爬升的reference给EA。

网友C(2020-12-10):
引用 网友B:
看波形ring得厉害,OCP稳定性感觉不太好。OCP稳定性也是要考虑的。
一般LDO都需要100us甚至1ms的softstart ...

缓慢爬坡的确有些效果,但是还无法完全消除瞬间的大电流。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缓慢爬坡的确有些效果,但是还无法完全消除瞬间的大电流。有更好的办法吗?
...

Vref缓慢爬升,再加上Vref爬升的时候把OCP调到额定的1/3~1/2电流,这样应该能压住开启的瞬态大电流。

网友(2021-01-29):
引用 网友D:
Vref缓慢爬升,再加上Vref爬升的时候把OCP调到额定的1/3~1/2电流,这样应该能压住开启的瞬态大电流。
...

说得对,电流过冲问题基本解决了。强!

网友(2024-01-31):
引用 网友D:
Vref缓慢爬升,再加上Vref爬升的时候把OCP调到额定的1/3~1/2电流,这样应该能压住开启的瞬态大电流。
...

你这个增大输出电容对INRUSH电流是否有影响,比如从1uF改到10uF对过冲电流有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