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新人求教关于时序约束的问题

楼主(2015-02-26):
本人刚刚涉及fpga领域,看了一些fpga教程,发现上面讲的timing约束有很多,比如clock有关的uncertainty,latency等等,对于IO端口还要定义input delay和output delay等等。但看了一下实际的ucf文件,上面却只定义了一个clock的周期,没有定义clock的其他参数,input delay这些更是完全没定义。所以就疑惑了,如果不定义完整的话,fpga工具得不到这些约束信息,又怎么去做timing分析呢?
真心求教各位高手,不甚感谢!

网友:
有些约束必须定义,比如create_clock
有些约束可选定义,比如set_clock_uncertainty
对于可选定义,当然是定义了会约束更优,特别是高频设计

网友:
建议入门的设计人员,下载altera公司的quartus 软件 handbook 资料,大概将近30M左右,里面有timequest一个章节,你可以仔细看看, 最基本的时钟创建、衍生时钟,输入输出延时、最大最小延迟等等都有详细的介绍,如还有疑问,欢迎沟通。
补充一下,xilinx公司的UCF里面有一个offset约束可以完成输入输出延时信息,但该约束方式正好与altera公司和SDC相反。希望注意。
建议使用ise可以使用sdc约束高级版本(也是听说,没有实践过),这样约束就可以统一,必满很多问题

网友:
高手和超高手的区别就在你这个问题的理解和实践。你一个初学的就抓住了关键,看来大有可为。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对吧。

OFFSET 有before和after两种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