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CROBLAZE中用的差分时钟,我电路给FPGA提供的是单端时钟!

楼主(2015-02-26):
MICROBLAZE中用的是差分时钟,可我电路图给FPGA提供的是单端时钟?这个要怎么变换一下吗?

网友:
直接修改mhs文件里面port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
microblaze可以配置成单端口时钟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dcm中出个差分时钟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配置,里面没见过有配置时钟的选项啊,只有选择时钟频率的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B:

MHS的前几行如下

这个具体怎么改呢,
会不会影响别的什么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