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CROBLAZE中DDR的问题?

楼主(2015-02-26):
MICROBLAZE中添加DDR的目的是作软件开发时用作程序运行的,
开发过程中只需要把DDR的参数配置好,引脚分配好就可以了吧,在正常应用中根本不需要对其进行作任何操作吧!!!

网友:
请问,根据软核做的c语言程序,可以写成库的形式吗?

网友:
同问,但使用DDR作为运行程序的存储器,是不是太大了
建议先将程序放在FPGA内部ram中,测试C程序中实现读写DDR,判断DDR连接是否正常,这样调试的话会轻松很多,避免DDR配置错误,软核直接挂掉,什么也干不了,只能通过chipscope直接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