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只考虑电阻的一阶温度系数,对基准值有影响吗?

楼主(2015-02-26):
年前做BG想到的一个问题,想拿出了和大家讨论下,之前也看过一篇paper,里面给出了一个曲线图,曲线表述的含义就是电阻的温度系数越小,补偿得到的基准曲线ppm越小。所以我就有一个疑问,我自己推导了一下,感觉如果只考虑电阻的一阶温度特性,对补偿后的曲线应该没有影响?      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的大神吗?求指点?

网友:
经典结构,两个电阻比值的话,应该消除了电阻温度系数的问题。一般说的阶数,指的应该是Vbe级数展开中的阶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一般说的阶数是指Vbe展开的项,但是我说的是电阻的温度系数也有一阶和两阶的,我的意思就是如果只考虑一阶的,那么应该电阻的温度系数的影响是可以忽略的

网友:
电阻考虑到二阶也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