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厂家PA 功率检测管脚名不一样

楼主(2015-02-26):
Avago 的PA 在功率检测对应的管脚名有ISO 与CPL  其他大部分PA 厂商功率检测对应的管脚名为CPL_IN,CPL_OUT
   哪位大侠知道这两者的区别?还有实际中如果我设计TD-LTE B40,B41,FDD-LTE B7 三个频段.请问如果全部用Avago 的PA 这个功率检测功能要实现这三个PA 的响应管脚改怎么连,如果使用非avago PA (如SKYWORKS )也要实现功率检测,还是设计TD-LTE B40,B41,FDD-LTE B7 三个频段又改如何连接CPL_IN与CPL_OUT.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Avago 使用的是ACPM 5XXX 系列的

网友:
PA功率检测口串联在一起就行了,因为PA自带的是串联级联的耦合器

网友:
能否将器件的具体型号先说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控制接口是GPIO,我看有的资料上说只需要把不同band的PA 功率检测串在一起最后接到RFIC 的TSSI 接口就行我不太清楚这样的原理是什么,还有这个串在一起有什么说道么?还是随便串在一起就行.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是GPIO控制的吧,现在都是MIPI,有专门的coupl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