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控制edi输出netlist和gds中instance name和net name的字数

楼主(2015-02-26):
由于Calibre版本的问题,做LVS时,只能识别有限的instance name和net name的字数(例如小于32)。因此如何从edi输出netlist和gds中instance name和net name的字数小于一个固定值。

楼主:
只要控制edi输出netlist中instance name和net name的字数

网友:
icc有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max_name_length 70 这样的,

但是一般来说是字符越多越不容易出错(重名), 而不是更少,

升级下calibre版本吧,  edi没看到类似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