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什么叫做解复位?

楼主(2015-02-27):
RT,什么叫做解复位,求知道的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
好像和复位相反的意思。基本就是解除复位的意思。

网友:
什么叫做解复位?

网友:
复位信号动作以后,不再产生复位信号的电路状态即为解复位

网友A(2020-01-07):
就比如模块A复位后是处在复位状态的,解复位就是解除复位状态   也就是--> 复位释放

楼主(2020-07-07):
引用 网友A:
就比如模块A复位后是处在复位状态的,解复位就是解除复位状态   也就是--> 复位释放 ...

多谢,唉,5年了,重新登录EETOP,你居然能挖这种坟回答~~

网友:
楼主现在咋样啊,还做数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