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片内LDO碰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2-27):
请教个问题:
我做了一个片内ldo,从3.3v转道3v,作为电路中数字部分的电源,数字电路部分不多,频率10M以内,其间有分频等,数字部分直流仿真的时候,电流大概1.2mA,连起来仿真的时候,发现3v电压有比较大幅度的纹波,幅度大概在2.9v~3.17v左右,3v输出电压的电容大概为50pF

怎么减少该纹波,还有该纹波是否会影响数字电路的噪声。

网友:
减小负载调整率,提高负载瞬态响应性能。片内的话,一般能做的就是增加LDO的增益和带宽,加入提高负载瞬态响应的结构吧。影不影响后续电路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提高响应能力,和负载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简单的话就是加点负载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提高瞬态响应的结构,麻烦给我推荐一个简单实用的,是指软启动电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片内的,又能够加多少电容啊,如果没有合适的选择就尽可能多加电容吧

网友:
以前下的一些论文和资料,供参考吧 改善LDO瞬态响应部分资料.rar (4.01 MB , 下载次数: 343 )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了!!!

网友:
有那种动态current sense结构的LDO,输出负载大时EA OP的bias电流也比较大,可能适合你。 总之,无非就是加大带宽和响应时间,或者增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