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vcs crash问题

楼主(2015-02-27):
仿真的时候,当case比较复杂,时间比较长,发包比较多的时候,占用内存比较多的时候,vcs容易crash,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内存不够的crash很简单,两种,增加内存,或者减少testbench的内存消耗,优化你的case。

楼主:
不是总crash,有时候会crash,占系统内存也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不总crash,有时候crash,top一下看占的系统内存也不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的确有很多crash的问题需要联系synopsys的客服来解决。不过也有一些是tb的问题导致的。你可以把coredump的log拿来看看。或许可以查到一些问题。既然不是每次都crash,如果是在做regression的话,那很可能是你的某个seed出发了你测试用例里面的某种内存溢出或者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