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ZigBee模块的传导和辐射超标的问题

楼主(2015-02-27):
最近做了一款TI CC2530方案的ZigBee模块,结果拿去做EMC认证,发现传导和辐射都超标了{超标一点点}。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可以指导一下,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呢?

非常感谢我对该模块的供电电源做了一下测试。发射数据时,供电电压出现近似周期的尖峰脉冲,脉冲峰峰值在300mV左右。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因为设备在外地测试,暂时没有办法验证该问题,寻求大神的指点,谢谢。

楼主:
求指教啊!!!

网友:
请提供具体的超标项目和数值

楼主:
辐射发射

SCAN TABLE: "EN 55022 CLASS B"

  Short Description:            Field Strength QP Limit

  Start      Stop       Step       Detector  Meas.    IF      Transducer

  Frequency  Frequency  Width                Time     Bandw.

  30.0 MHz   1.0 GHz    50.0 kHz   MaxPeak   1.0 ms   120 kHz 310N15

MEASUREMENT RESULT: "tuz06a2-h-f"

16.02.2015  11:16

   Frequency    Level

         MHz   dB/m

   86.300000    29.84

网友:
86.3MHz附近的带宽有较大噪声,应与载波关系不大,很可能与开关电源的振荡频率(或处理器时钟)有关,具体这个靠LZ实验来判断。至于解决方法,电源滤波,加屏蔽罩,优化layout的方式都可以考虑。

楼主:
非常感谢。我把电源电路修改了一下,现在传导发射已经OK了,但是辐射发射还超了一点点。

楼主(2015-04-08):
跟各位汇报一下,这次的问题都在电源上面。主要是电源滤波做得不够好,导致纹波太大而使测试结果偏大的。
感谢各位的解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