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高手解决棘手问题

楼主(2015-02-28):
用calibre run lvs

lvs出现错误报告为

Error: No matching "SUBCKT" statement for "mh" at line 601 in file.

此处的“mh”是管子的类型

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请高手帮忙!

楼主:
顶上~~不知道是否有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顶上~坐等解决办法

网友:
打开LVS文件到601行看看,两个不匹配是不是器件弄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过~没错~把601行的屏蔽掉就没问题

楼主:
netlist表头是否需要添加器件类型?怎么添加?

楼主:
顶上~~坐等大神解决~~~

网友:
导出CDL时要include 几个lvs中的文件·····貌似是这样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文件没有include到rule里

网友(2017-08-10):
在source网表添加一句:.INCLUDE  /home/XXXX/ic615_work/pdk/smicXX/XXX/Calibre/LVS/empty_subckt.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