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urora使用问题

楼主(2015-02-28):
最近使用V6130T和75T链接,aurora8B10BIP核,ISE14.5.上电以后可以channelup正常,一旦FPGA别的部分开始工作,电流变大了就发现数据出错,有softerror。改变程序,不同部分分别工作,感觉没有区别,好像电流大了就不行,请问一下是硬件问题吗?aurora硬件链路对电源噪声敏感吗?有什么办法验证一下?

楼主:
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
硬件先用IBERT测试了没有?可以用IBERT代替aurora,把你认为有影响的程序也添加进来,看看IBERT提示的是什么错误,可以方便定位。如果是功耗问题,首先是会导致连接断掉,而且如果GTX电流不够,那你整个的电源预算应该比较紧张;如果是电源开关噪声,则要看硬件设计,是否存在干扰的路径,特别是对时钟电路。GTX有问题一般就两个地方:1)电源噪声过大;2)时钟质量较差

网友:
GTX的电源是单独供电吗?

网友:
楼主能将你建立的aurora的功能发我一份吗?我这里下板子的时候一直出错好像是icon和vio同时出现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主要是刚开始调aurora手上的资料也就只有几份数据手册,所以不怎么了解~谢谢楼主了,要是楼主能把手头上调aurora的资料也传我一份那就更感激了,谢谢您的分享了~

网友:
请教下楼主,你的aurora ip例化后直接能用吗?还是要做修改?最近也在做板件通信,aurora例化后的example_design下载到FPGA上没有时钟。求楼主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