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在ISE中嵌入MICROBLAZE核的话,怎么下载程序

楼主(2015-02-28):
在ISE中嵌入MICROBLAZE核,经过SDK写好核的程序后,网上都说的是在SDK里点击PROGRAM FPGA就可以下载了,不过这样的话下载的只是MICROBLAZE核的信息中,FPGA中MICROBLAZE核外的一些逻辑应该没有吧,但不是如果像对待纯逻辑一样在ISE里进行编译的话,MICROBLAZE核中的信息能下载进去吗???

网友:
烧写方式有很多种,烧写的文件也多种多样,我做的形式貌似和你不一样,我的逻辑部分一般以自定义IP形式挂在你相应总线上,Microblaze也是挂在相应总线上,一般 在XPS下编译生成bit文件,再转到SDK进行嵌入式开发,开发出来烧写文件一般为.elf文件,最后根据你选择是采用CF卡、FLSH、配置芯片不同生成相应文件进行配置,一般烧写过程在impact下都能完成,一些可能需要借助XMD命令进行文件转换,回答较为凌乱,希望不要误导你啊~!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我大致理解,不过
这么说吧,例如我的顶层文件为TOP:下面包含两个东西:一个是MICROBLAZE核,一个是ADC.v的文件吧
ADC是在ISE下编写的,对输入到FPGA的数据进行处理的文件,处理后的结界给MICROBLAZE进一步运算;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才能将MICROBLAZE的配置、程序  ADC等都下载到FPGA中?

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任一种方法都行,希望详细一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