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ic 读写程序,为什么配置不了寄存器

楼主(2015-02-28):
函数如下:这个函数是原厂提供的,没有问题

SMBUS_STATUS MCU_IIC_Access(BYTE IICAddr, BYTE RegAddr, void *Data, WORD Size)
{

// Not realy a Robust Algorithm for multi-master arbitration retry

for(i=10, j=0; j<IIC_MAX_RETRY; ++j) { // Time-Out to prevent dead lock

if(IICAddr & 0x01) { // Read

status = SMBUS_master_rw_synchronous(MCU_IIC_Bus, IICAddr-1, &RegAddr, 1, SMBUS_SkipStop);

status |= SMBUS_master_rw_synchronous(MCU_IIC_Bus, IICAddr, Data, Size, SMBUS_Normal);

}

else { // Write

status = SMBUS_master_rw_synchronous(MCU_IIC_Bus, IICAddr, &RegAddr, 1, SMBUS_SkipStop);

status |= SMBUS_master_rw_synchronous(MCU_IIC_Bus, IICAddr, Data, Size, SMBUS_SkipStart);

}

if(status) { // failed and retry

delay_1ms(i);

if(i>0) i-= 10/IIC_MAX_RETRY; // Become faster to prevent starvation

//RS232_printf("Err: IIC(H) %bu, Addr=0x%02bX, Reg=0x%02bX, retry %d\n", status, IICAddr, RegAddr, i);

}

else break;

}

if(status) {

RS232_printf("Err: IIC(H)%bu,Addr=%02bX,Reg=%02bX\n", status, IICAddr, RegAddr);

}

return status;
}

我自己编写的函数:
MCU_IIC_Write(I2C_FMS6502_ADR_rgb,VIDEO_OUT65,0x11,1);

但是没有配置成功,请教这样的写法有什么不对?

网友(2015-09-23):
看不懂啊。

网友(2015-12-07):
二二热污染钱43 热饿饿

网友:
你的ACK 好像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