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eriloga写的模块中如何传递一个字符型的参数变量?

楼主(2015-02-28):
我的目的是为了写一个模块,能够更具时钟把某个输入信号存到一个文件中。因为需要重复使用这个模块,因此希望能够把存放的路径和文件名用一个参数来代替。每次调用的时候填一个参数就行。

但是问题来了,parameter好像支持real 和integ ,文件路径名称是字符型,改如何传进去呢?

烦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va里面本身是有string类型的parameter吧,可以看看下面这个模块,也是用来把信号写到文件中的。

module va_wtf_mod(synCLK, OUT);
   input synCLK, OUT;
   electrical synCLK, OUT;
   integer wfile1;
   real vth;

   parameter string OFN="./DATA_VA/MOD_OUT_P.txt";

        analog begin

                vth = 0.5;
                @(initial_step)
                        wfile1 = $fopen(OFN);

                @( cross(V(synCLK)-vth,-1) )
                        $fstrobe(wfile1, "%5.2f",V(OUT));

                $fclose(wfile1);

        end

endmodule

但是!!! 如何从hspice中把文件路径传递到va中,没研究明白。。。各种方法传递总是不成功。。。大哥你如果解决了一定要告诉我一声啊。。。

网友A(2022-07-23):
暂时找到一个不太好的方法,如果每次仿真时间能有至少1分钟,可以命名filename是加个%T代表仿真开始的现实生活里的时间
例如 parameter string filename="%T_bs.txt";就能循环跑时(比如跑transnoise)每次生成的txt文件名不同,至少能不覆盖掉。要是有找到更好传递参数的方法辛苦告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暂时找到一个不太好的方法,如果每次仿真时间能有至少1分钟,可以命名filename是加个%T代表仿真开始的现实 ...

好吧 还是不行

网友(2025-08-05):
还是要用数值来传递,在程序里面写一个case块,将传递来的数值映射到对应的字符串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