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PGA的资源报告里的单词都是什么意思?(加红)

楼主(2015-02-28):
Device Utilization Summary:

Slice Logic Utilization://这个意思是使用,这个好理解,那么下面的logic distribution又怎么理解呢?

  Number of SliceRegisters:                   299 out of  18,224   1%

  Number of Slice LUTs:                        224 out of   9,112   2%

Slice Logic Distribution:

  Number of occupiedSlices:                    88 out of   2,278   3%

  Number of MUXCYs used:                         0 out of   4,556   0%

  Number of LUT Flip Floppairs used:          276

    Number with an unused FlipFlop:            50 out of     276  18%

    Number with an unusedLUT:                  52 out of     276  18%

    Number of fully usedLUT-FF pairs:         174 out of     276  63%

就我现在知道的是,XilinxFPGA中有很多Slice,每个Slice中又有一些reg和LUT,然后就不知道了。

Logic Distribution,LUT Flip Flop pairs 都是代表什么呢?

网友:
Slice Logic Distribution: Slice 逻辑资源的分配
Number of occupied Slices: 已使用的Slice
Number of LUT Flip Flop pairs: 使用的LUT和寄存器(Flip Flop)对, 你知道几个LUT和几个FLOP组成一个slice。这些LUT和FLOP是成对匹配的(未必是一一成对),所以这里报告LUT和FF对使用情况。

如果你想完全弄懂这个报告,请还是详细的看看FPGA的说明,特别是内部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恍然大悟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些都不明白还搞什么FPGA啊
很基础,很简单的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