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xrc point to point report

楼主(2015-02-28):
大神们 calibre run xrc point to point  resistance report 怎么做,
input file 怎么写?
command file 需要怎么写?

网友:
對電阻兩側的端點作定義
XRC report就能找到相對應的repo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给个实例说明下吗?
layout 上要怎么处理?input file 中如何写?
感谢!

楼主:
已解决,先要添加probe

网友(2022-10-26):
你倒是写出来也让大家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