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tch型比较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2-28):
搭了一个简单的Latch型比较器,就是在时钟PHI=0时reset,PHI=1时比较的那种。(在公司没法传图十分抱歉,请大虾们耐心看完~)

现在输入斜坡电压,仿tran,发现在输出高低跳变时存在“振荡”的情况。

比如说,当VIP-VIN在[-100mv, -1mv]内的时候,输出为低;当VIP-VIN在[1mv, 100mv]内的时候,输出为高。但是,当在[-1mv, 1mv]时,输出时高时低,这是怎么回事?

理论上来说,我没有仿噪声,每次PHI=0时reset,PHI=1时比较,每一个reset/比较的过程应该是相互独立的,前后没有影响吧。这样的话,在仿真时不应该出现这种类似“振荡”的情况啊

求大侠指导!

网友:
动态比较器KICK BACK什么的,输出结果多少和之前的状态有点关系
还有就是看看中间节点的充放电是否彻底

网友:
有可能你的latch正反馈增益比负反馈增益大了,产生的正反馈震荡,你要的是迟滞效应这样就是latch的负阻要小于负载正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多半是仿真器精度的问题,可以把仿真精度提高,仿真步长压短看看

网友(2022-09-23):
考虑修改一下瞬态仿真精度的问题,我在liberate下时高时低,修改到conservative后基本上跳变情况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