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CROBLAZE做软件开发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2-28):
mb-gcc -Wl,-T -Wl,../src/lscript.ld -L../../lab_spi_bsp/microblaze_0/lib -mlittle-endian -mxl-barrel-shift -mxl-pattern-compare -mcpu=v8.50.c -mno-xl-soft-mul -Wl,--no-relax -Wl,--gc-sections -o "lab_spi.elf"  ./src/SF_commands.o ./src/hello_flash.o ./src/xps_spi_drives.o   -Wl,--start-group,-lxil,-lgcc,-lc,--end-group
d:/xilinx/14.7/ise_ds/edk/gnu/microblaze/nt/bin/../lib/gcc/microblaze-xilinx-elf/4.6.4/../../../../microblaze-xilinx-elf/bin/ld.exe: lab_spi.elf section `.data' will not fit in region `microblaze_0_i_bram_ctrl_microblaze_0_d_bram_ctrl'
d:/xilinx/14.7/ise_ds/edk/gnu/microblaze/nt/bin/../lib/gcc/microblaze-xilinx-elf/4.6.4/../../../../microblaze-xilinx-elf/bin/ld.exe: region `microblaze_0_i_bram_ctrl_microblaze_0_d_bram_ctrl' overflowed by 2192 bytes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lab_spi.elf] 错误 1

这个是什么原因,貌似bram不够大,不过我把原来的8K增加一倍到16K同样是这个问题,那个overflowed by 2192 bytes都没变,所以请教大仙们到底是哪的问题,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大小端模式的问题,plb总线是大端模式,axi总线为小端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大小端模式的问题,plb总线是大端模式,axi总线为小端模式

网友(2015-06-23):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0-01-07):
改完edk里面的bram后,要重新export一下,然后要看到链接脚本(.ld文件)也自动更新成一样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