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5v电压,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给人带来伤害

楼主(2015-03-01):
今天修电路不下心被5v电了一下

网友:
人体电压安全值大概是36V,小于这个值不必太担心。

网友:
5v没事的

网友:
应该是瞬间高压吧

网友:
逆变升压至2000V左右放电就有感觉了。

网友:
但这样将不能说明啥,并不知道电路工作形式,触碰点状况?

网友(2015-04-01):
5服怎么会有感觉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5V没事的呀

网友:
5v会有感觉,哥们,你太敏感了

网友(2015-05-18):
不可能的

网友:
是不是碰着其他诸如电容或者电感瞬间切断时的高压了

网友:
电压不是伤害的条件,电流才是

网友:
接触部位有伤口?

网友:
太危险了,建议接触5v的朋友先买好人身保险,我保险公司电话:133.....

网友:
额,那做电源的人应该都快灭绝了

网友:
5V 你都有感觉??你的神经元细胞感应真好!!弱弱的问一下,电流有20A么?

网友:
5V电压是不会电到人的,你应该是被停留在设备上的静电点到的吧;Plus, 影响人健康的是电流的结果直接造成的而不是电压造成的。

网友(2015-08-18):
肯定是瞬间放电超过了36付的。检查一下有无电容击穿了

网友:
5v不会电人的,一定是昇压过的才会电人

网友:
不一定哦  看你怎么用5V ,用导线短路就会灼伤,如果电路中有感性元件 例如电感 ,就可能产生瞬间高压,很多种情况呢

网友(2017-05-17):
回复 网友A:

   你太逗了

网友:
五福臨門! 沒事兒!

网友(2018-03-27):
楼主是冬天干燥被静电电了

网友(2018-07-12):
5V一定沒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