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怎么综合Quartus2里面调用的IP核?

楼主(2015-03-01):
小弟刚刚接触DC,只会把简单的verilog代码在DC上综合,现在有一个工程里面调用了IP核,我把工程里面所有的.v .vhd .ocp文件都复制出来想用DC综合,在link的时候出错了,是缺少IP核的库吗?我在Quartus2的工程文件里面也找不到.db格式的库,反而有一大堆不知道什么格式的库,是不是没办法用Quartus2以外的工具综合了?

网友:
你用dc综合 为什么要用q的ip呢  或者看看q有没有提供 可供dc综合的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程不是我做的,是老师做的,我才刚学DC,他问我能不能用DC综合出来

网友(2015-12-23):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希望你指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