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lock_arnoldi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3-01):
这个说的是在post-CTS或者post-route使用 但是第一幅图中在cts的时候就使用了 这样对吗

网友:
对,可以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在cts之前使用的话 工具在cts时候 建立出来的时钟树和在cts之前不试用建立出来的时钟树有没差别呢 比如使用的buffer数量等

网友:
arnodi模型比elmore  更加准确,但运算时间要长,因为是要解方程。 所以做出来的结果应该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没有routing前,用arnodi 个人觉得意义不大,只会让cts时间变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cts之前使用,并且会使得时钟树做的更好的话,我觉得花点时间也是值得的啊;就是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网友:
意义不大,没有route之前所有RC 抽取是基于global route或者trial route或者stenier route. 用elmore和arnodi都差不多

网友:
route之前一般不是用awe么?DCT才只能用elmore吧?

我的理解elmore就是开路时间常数法,算出来的延时/tran会偏大

网友(2015-11-25):
回复 网友C:

    arnoldi和elmore是指什么呢?是计算延时的方法吗?它俩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为何说布线之前用elmore 布线之后用arnold呢??

网友:
回复  Timme

    arnoldi和elmore是指什么呢?是计算延时的方法吗?它俩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为何说 ...
引用 网友D:

   arnoldi的输入需要一些RC分布的信息。布线之前是没有的。

网友:
回复  Timme

    arnoldi和elmore是指什么呢?是计算延时的方法吗?它俩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为何说 ...
引用 网友D:

http://www.ict.kth.se/courses/IL2201/Course_Slides/2012Slides/L2_Wire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