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报告里如果有保持时间不满足该怎么办?

楼主(2015-03-01):
保持时间不满足的话是不是路径太短了?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哪个原语?

网友:
fpga还是dc?
综合阶段,还是后端阶段?

网友:
hold时间不够,最有可能就是源和目的的时钟存在较大偏移,楼主可以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整个设计用的是一个全局时钟,也会出现较大偏移吗?

网友:
这个需要看具体的时序报告,你可以把相关的时序报告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