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ICROBLAZE学习总结 更新中 ISE14.7

楼主(2015-03-02):
1,差分时钟的问题:
    使用XPS建立的初始MICROBLAZE的时钟是差分时钟,但我们用的往往是单端时钟,这个只需要.MHS文件的端口信息即可,
    如初始端口为
        PORT CLK_P = CLK, DIR = I, DIFFERENTIAL_POLARITY = P, SIGIS = CLK, CLK_FREQ = 48000000
        PORT CLK_N = CLK, DIR = I, DIFFERENTIAL_POLARITY = N,SIGIS = CLK, CLK_FREQ = 48000000
     改为
        PORT CLK_IN = CLK, DIR = I, SIGIS = CLK, CLK_FREQ = 48000000保存即可

楼主:
2,应用过程中对MICROBLAZE进行修改的问题
     以GPIO为例,如果初始建立的时候是32位的双向端口,后来打算改成输出端口,此时MHS的端口信息会自动更新,PORT Generic_GPIO_GPIO_IO_O_pin = Generic_GPIO_GPIO_IO_O, DIR = O, VEC = [31:0];
但下面的说明信息不会完全自动更新
PORT GPIO_IO = Generic_GPIO_TRI_IO
PORT GPIO_IO_O = Generic_GPIO_GPIO_IO_O
此时原来配置为双向端口的信息还在,这样后面编译的时候会出错,只需将 PORT GPIO_IO = Generic_GPIO_TRI_IO去掉即可

网友(2016-06-17):
谢谢楼主的信息帮了我大忙!
连接为相关问题解决方法:
https://forums.xilinx.com/t5/Emb ... l-logic/td-p/116698

网友(2017-07-24):
非常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