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阶sigma-delta调制器的信噪比 达不到理论值

楼主(2015-03-02):
二阶调制器
输入正弦信号:幅值0.34,频率3784Hz
采样频率2e6Hz,过采样率256,带宽3906Hz

理论值计算:6.02+1.76+10log(5/π^4)+50log256=115.3dB,而实测值仅有99.2dB
存在很大的差异

楼主:
系统结构如下:

系统结构

系统结构

信噪比得出:

测算信噪比

测算信噪比

这近15dB的差值究竟去哪里了?
不知道对不对,我认为是积分器的摆幅过大导致的信噪比的缺失

还麻烦大神分析原因和解决方法了

网友:
HI,请问能发一张PSD模块里面的参数设置的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数设置

PSD参数设置

PSD参数设置

网友:
你的输入幅度太小.调大一些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个很好的想法。
输入0.77时,信噪比为100.6dB
输入0.85时,信噪比为99.2dB

和理论值的差距还是有点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似乎在输入0.707的时候,打到了信噪比峰值105dB。
与理论值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楼主:
自己又看了信噪比的图
怀疑是谐波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首先,你的公式有问题,应该是:
10log(15/2/π^4)+50log256+20log(A)=109.3+20log(A)
A是输入幅度。
A=1时,SQNR=109.3dB
A=0.34时,SQNR=99.9dB
剩下的一点误差主要是由于量化器增益不等于1造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我这里是艾伦和马洛贝蒂书上了解来的公式。
SNR=6.02N+1.76+10log((2L+1)/π^(2L))+(2L+1)10logOSR
你的公式,书上好像没有见过,可是计算的值很有说服力。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可能是我对公式的理解还不够,能否告知一下公式出处或者我在我的公式理解上在哪里输了问题

网友:
这公式也没错,里面的N是什么你要搞清楚了
这里默认输入信号幅度是1,量化器位数是2^N,你这儿N=0。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看了你的公式,我自己又对了一下书,是有问题的。
我对这块,再理解一下。多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我这儿应该是0 。

网友:
先说说你的full scale 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您好,请问full scale是怎么得到的?是调节输入信号幅度找信噪比最大的点,这样试出来的吗?还是可以通过什么参数推导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full scale是量化器的输出,-1和+1,也就是2

楼主:
回复 网友E:

    Full Scale只和量化器的输出有关吧。
你说的找信噪比最大值,似乎是随着输入信号的增大,信噪比反而下降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量化器增益不等于1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面对公式SNR二阶=10log(15/2/π^4)+50log(OSR)+20logk
k为ADC阈值的数量。
求一下10log(15/2/π^4)+50log(OSR)+20logA的推导过程
如果带入一阶,那么是不是变成了10log(9/2/π^2)+30log(OSR)+20logA?

楼主:
回复 网友C:

    比如我用一阶调制器,使用同样的参数,输入0.85,

一阶调制器

一阶调制器

我得到的信噪比为

一阶SNR

一阶SNR

网友:
回复  victor0o0

    比如我用一阶调制器,使用同样的参数,输入0.85,

我得到的信噪比为
引用 楼主:

    公式没问题,不过一阶DSM非理想因素更多,简单的线性理论模型和仿真会有些偏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神,求一下公式出处加
或者加我一下qq2640473070,我还想再请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问的是最大输入幅度。。随着信号幅度增大,SNR不是有个峰值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推荐Sigma Delta ADC/DAC/PLL交流群:  317605756。关注Sigma Delta ADC/DAC/PLL 建模/设计/仿真/测试/应用等问题的讨论交流。比如,
1). 系统建模与非理想分析
2). DT-CT转换
3). loop filter 设计
4). excess loop delay 补偿
5). multi-bit DAC线性化
6). audio and measurement ADC
7). 宽带CT-SDM
8). Decimation filter

网友:
二阶sigma-delta调制器的信噪比

楼主:
回复 网友F: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神,经过这两天的思考和模拟 终于明白了
Δ=2
Psig=A^2/2
Pn=
Δ^2/12*π^(2L)/(2L+1)*OSR^-(2L+1)
SNR=3/2*A^2*
(2L+1)/π^(2L)*OSR^(2L+1)
SNRdB=1.76+20lgA+10lg((2L+1)/π^(2L))+(2L+1)10lgOSR

以前想不明白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

网友:
    DSM还是推荐看R. Schreier和G. Temes的Understanding Delta Sigma Data Converters,论坛上能下到。
配套的还有matlab代码:
http://cn.mathworks.com/matlabcentral/fileexchange/19-delta-sigma-toolbox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了解 十分感谢

网友(2016-05-05):
进来MARK一下

网友(2016-10-30):
为啥我完全按照你的方式仿真,最后的PSD图没有出来

网友(2023-06-16):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的公式有问题,应该是:
10log(15/2/π^4)+50log256+20log(A)=109.3+20log(A)
A是输入幅度。

l理想模型,增益无限接近于1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量化器的有效位数不考虑进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