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TAG接口的连接问题(了解JTAG接口标准的请进)

楼主(2015-03-02):
一块别人画的PCB板,现要用JTAG接口往其内部下载程序,有问题,但不确定是电路设计缺陷还是我的下载线不对。
(问题描述:连接接口后,iMPACT能找到FPGA芯片,下载进度条到7%后直接跳变到100%,并显示下载成功。
                 但是,下载进入的程序并没有生效,即功能无法实现。 )

我的疑问:我的下载线是否有问题,具体如下:
下载器的JTAG接口标准为14pin*2.00mm,PCB板上的JTAG接口为10pin*2.54mm,我手头目前只有一个转换线可用,该转换线从14Pin*2.0mm接口只伸出来6根线(GND、VCC、TMS、TDI、TDO、VREF),即10pin*2.54mm接口中还有TRSTN和RFUSE信号没有连接。
请问这两根线没有连接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两个信号都可以不用;碰到过pcb上jtag线路过长,又连接了多个器件,导致信号完整性问题,导致烧程序失败的。还有就是加载电路有问题,会导致confgdon信号无法拉高的。

网友:
有没有调试的instruction,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