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能做低功耗验证吗?

楼主(2015-03-02):
我只知道vmm可以做低功耗验证,uvm可以吗?为什么都找不到相关资料?

网友:
必须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大神要怎么做啊,有相关资料推荐吗?我刚学UVM。。。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要怎么做?

网友:
vmm 低功耗验证资料何处有?求share

网友:
回复 楼主:

   低功耗验证与平台无关;就像你验证其他功能一样,只是芯片或模块大的规格中的一个;so 关键看你如何构造用例,与平台没啥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advanced verification topics》一书的目录中有看到用UVM做低功耗验证的。只不过这本书太难求了。另外你说的构造用例是什么意思?简单的构造用例和用平台进行验证有什么区别?

网友:
标题

回复 楼主:
    大神,求分享哈

网友D:
回复 楼主:

   uvm sequence 控制PSW开关动作,phase backward jump用来模拟重上电过程,基本就这样了。LP验证重点是shut down后X态的传播和检查,这部分与*VM无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shut down后X态的传播和检查,也就是LP的验证,现在一般用什么工具和方法来做?

网友(2018-12-22):
挺好的讨论

网友(2020-11-05):
挺好的讨论,顶起来

网友:
LP验证难点或者重点是什么呢?

网友(2024-01-31):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哇,大佬这么说,一下子就有了思路;但是能否再详细一点点呢???

网友:
这种LP的验证和带上UPF的验证区别在哪里呀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