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ICCR分析code coverage的问题?

楼主(2015-03-02):
我用ICCR 分析code coverage, 遇到三元操作符 (? :  ) 的语句的覆盖情况总是0,这是什么情况?
做了一些小测试:  a = b ? c : d;  其中 b c d的激励都有变化,但是不论怎么尝试改变激励,报告给出的都是没覆盖到,这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
选项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统计block coverage,在*.ccf文件总加上set_assign_scoring和set_exp_scoring

网友(2015-08-27):
另外有个问题,expr scoring选择vector模式,发现如果变量的位宽是parametere定义的,该语句会被无视, 请问怎么解决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