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里库文件的CDF参数改不了,求帮助!

楼主(2015-03-02):
软件环境是ic616,库文件是论坛上下载的tsmc0.13rf。
错误描述:在ADE电路图编辑里,调出MOS管的参数特性,total width=finger width*fingers,但是total width=2就是不变,如下图红色所示和错误提示。

可能是CDF的问题,但是不知如何解决,同样的错误还发生在电阻阻值也不变化。请各位朋友帮帮忙,谢谢!

网友:
这个情况有人出现过,可能和你系统的版本有关系

网友:
是cadence版本的关系吧

网友(2016-11-30):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同一个版本的cadence别人装就好用,我这边装就有问题了……

网友A(2017-08-28):
打開~/tsmc13rf文件夾內libInit.il文件,看一下用相對路徑指定的skill文件夾有沒有正確導向到~/pdk/skill。
改下路徑就可以了

网友(2021-01-26):
引用 网友A:
打開~/tsmc13rf文件夾內libInit.il文件,看一下用相對路徑指定的skill文件夾有沒有正確導向到~/pdk/skill。 ...

就是PDK在icfb启动过程中没在libInit.il文件里找到合适的CDF定义,导致调用PDK器件参数存在问题。
而libInit.il就在PDK的symbol库文件夹里

网友(2021-05-31):
qingwen zenme xiang5141limian nayang tianjia gm

网友(2023-02-27):
PDK被人改过了吧

网友B(2023-12-01):
请问那个路径具体怎么修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个路径具体怎么修改呢

应该是指下述地址吧
/home/IC/Tech/tsmc.18_BCD/tsmc_.18_BCD_GEN2/skill

将图片里圈出来的地址改回上述类似地址就行:

我是在CDB转OA格式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问题,可能是什么选项没有勾选齐全吧
不过按照前面几楼的建议改好了,好多都是调用了相对地址,应该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2024-01-08):
先在CIW窗口load你的libInit.il看看,具体卡在哪几行。我过去看之后发现是文件损坏不能查看,换了同一套完整的PDK就好了(原本在schmetic里左下角的properties editor中会出现黄色三角的警示,显示没有xxxxfunction)。一般是PDK管理员复制工艺库给你的时候有缺损或者权限没给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