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行xilinx vivado,选windows还是linux操作系统?

楼主(2015-03-02):
我正在使用vivado开发xilinx的FPGA XC7K480T,资源会用到70-80%。计算机为HP Z820工作站,2CPU,16核,64G内存。目前操作系统为win7。根据其他同事的经验,从综合到生成bit,需要2个多小时。

有人建议在linux上跑vivado要快点。请有经验的大虾指导下,是不是在linux上跑要快点?毕竟重新装linux,比较麻烦,我想先了解清楚。

谢谢!

网友:
linux上跑vivado确实快一些!

网友:
才2小时,够快了。以前V4系列跑过7小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网友(2015-05-21):
linux要快很多,我这边做过实验,同样的设计,win7 下面需要4个小时,在linux下面只要1个多小时就搞定了。我的硬件配置是16G内存,8核的处理器,用的是325t的器件。

网友:
vivado很强大啊,抽空得赶紧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