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2015 已经发布

楼主(2015-03-02):
SIGRITY2015 已经发布,可是原来的破解不能用。找不到license

网友(2015-04-07):
麻烦上传软件,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老的破解,可以从allegro 17.0调用sigrity 2015的功能模块,但是单独启动无法实现,License报错为版本不对,提示如下:
0:14:28 (cdslmd) DENIED: "XcitePI_Suite" h@POWER-PC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version of this feature. (-25,334:10054 ""))
0:14:30 (cdslmd) DENIED: "Power_Integrity_SuiteC" h@POWER-PC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version of this feature. (-25,334:10054 ""))
0:14:31 (cdslmd) DENIED: "SLNK" h@POWER-PC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version of this feature. (-25,334:10054 ""))
0:14:36 (cdslmd) DENIED: "Power_Integrity_SuiteC" h@POWER-PC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version of this feature. (-25,334:10054 ""))
0:14:39 (cdslmd) DENIED: "PowerDC" h@POWER-PC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version of this feature. (-25,334:10054 ""))
0:21:08 (cdslmd) DENIED: "PowerDC" h@POWER-PC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version of this feature. (-25,334:10054 ""))
0:21:15 (cdslmd) DENIED: "Power_Integrity_SuiteC" h@POWER-PC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version of this feature. (-25,334:10054 ""))
0:21:18 (cdslmd) DENIED: "PowerDC" h@POWER-PC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version of this feature. (-25,334:10054 ""))
0:22:53 (cdslmd) DENIED: "Power_Integrity_SuiteC" h@POWER-PC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version of this feature. (-25,334:10054 ""))
0:25:39 (cdslmd) DENIED: "Power_Integrity_SuiteC" h@POWER-PC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version of this feature. (-25,334:10054 ""))
0:31:09 (cdslmd) DENIED: "Package_Extraction_SuiteC" h@POWER-PC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version of this feature. (-25,334:10054 ""))
0:31:12 (cdslmd) DENIED: "PowerDC" h@POWER-PC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version of this feature. (-25,334:10054 ""))

网友(2015-06-14):
SIGRITY2015 DFM Cheaker安装文件有吗?

网友:
没看到SIGRITY2015 DFM Cheaker安装文件?

网友(2015-09-04):
把原本的license 16.6改成2015 ,可以看到可以用,不過一打開就會暫停回應

网友:
感謝你的分享!!!!
感謝你的分享!!!!

网友(2017-01-05):
回复 楼主:

感谢分享,已使用,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