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鉴相器问题

楼主(2015-03-02):
各位大神求助:     最近在做延迟锁相环(DLL),鉴相器如何鉴别摆幅小的正弦信号的相位差。谢谢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有,DLL可以延迟摆幅小(10mV)的正弦信号,并通过鉴相器鉴别此信号的相位差吗的吧?

网友:
正弦信号不能放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mv的正线信号放大成1.2V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频率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5G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