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stream接口)RGB2LUV颜色空间转换IP问题请教

楼主(2015-03-02):
我在做一个RGBLUV颜色空间转换的IP核,是用的AXI-STREAM的接口,输入为RGB的图像数据(视频),示意图如下:

先将输入AXI-IN中的数据TdataRGB)取出,转化到LUV后作为AXI-OUT中的Tdata输出。RGB_LUV这个IP23个时钟的延迟。

    输出图像中有大量噪声,这个思路是否可行?或者有什么改进的方法?噪声是axi -stream接口时序有问题造成的还是RGB2LUV那一部分造成的? 望大家指教。

以下为图中上面一个IP的代码:

entity process_test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RSTN : in  std_logic;

TUSER_in  : in STD_LOGIC;
TLAST_in  : in STD_LOGIC;
TVALID_in : in STD_LOGIC;
TREADY_in : out STD_LOGIC;
TDATA_in  : in STD_LOGIC_VECTOR(23 downto 0);

RGB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23 downto 0);

L_in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U_in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V_in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TUSER_out  : out STD_LOGIC;
TLAST_out  : out STD_LOGIC;
TVALID_out : out STD_LOGIC;
TREADY_out : in STD_LOGIC;
TDATA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23 downto 0)
   );
end process_test;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process_test is
begin

TREADY_in <= TREADY_out;
--将AXI-In的RGB数据输出
RGB_out(23 downto 0) <= TDATA_in(23  downto  0);

process(CLK,RSTN)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TVALID_out <= TVALID_in;
        TUSER_out <= TUSER_in;
        TLAST_out <= TLAST_in;
    end if;
end process;

--将转换后的LUV数据作为Tdata_out输出
TDATA_out(7 downto 0)    <=  L_in(7 downto 0);
TDATA_out( 15 downto 8)  <=  U_in(7 downto 0);
TDATA_out(23 downto 16)  <=  V_in(7 downto 0);

end Behavioral;

网友(2015-05-29):
VHDL阅读有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