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一个设计,分配端口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

楼主(2015-03-03):
对于一个设计,分配端口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你的设计是ASIC,FPGA的PIN PAD ,还是说某个模块的port list?
先简单说说port list, 命名规则统一,然后最好都是通用接口,总线,fifo, dma,等,专用的接口和控制信号,一定严格规定时序和握手,逻辑直接,且后期最好不改动。
FPGA 和 ASIC 的端口,一般是由功能需求和电气需求决定你的端口,比如某些IO接口,电源地,测试端口等,通常是由你芯片的feature list和设计决定,不知道怎么定的话,就看类似功能芯片是怎么定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