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中的差分时钟端口是啥意思,为什么说要尽量用差分时钟?

楼主(2015-03-03):
时钟信号给一个端口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差分时钟一般用作高频时钟,这样的时钟会比较稳定,精度也比较高,一般125MHz以上都使用差分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怎么操作呢?我现在的设计中只有一个全局时钟信号CLK,那分配端口的话也只能分配一个端口啊,怎么分配两个呢?还有,差分时钟带来的好处是不是 clk skew会变得小一点,但是现在我的设计中的skew差不多是0.01X或者0.00X,有没有必要用差分时钟呢?
我布局布线后的时钟是190MHz。

网友:
如果你的时钟摆幅忽大忽小,你的高速系统工作还会正常吗。。。

网友:
差分可去抵消干扰,高频时钟不稳定,整个系统就稳定不了吧

网友:
hao hao xiang ni men xue xi

网友:
一般是使用高频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接个ODDR,就能变成差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怎么操作呢?我现在的设计中只有一个全局时钟信号CLK,那分配端口的话也只能分配一个端口啊,怎么分配两个呢?还有,差分时钟带来的好处是不是 clk skew会变得小一点,但是现在我的设计中的skew差不多是0.01X或者0.00X,有没有必要用差分时钟呢?
我布局布线后的时钟是190MHz。

一般FPGA都会有特别分配的时钟端口,这个端口应该都是P/N成对匹配的,详细情况你需要去看FPGA的器件文档。另外,在项目开始阶段就会定义好时钟端口的,而且也不太可能会把FPGA器件的所有IO都使用上,所以,只需要定义端口的时候留着端口就行了。差分时钟带来的好处是输入给FPGA的时钟精度很高,时钟很稳定,不会发生摆幅很大的情况。
clk skew的定义可以去查询文档,主要是指内部的时钟走线到各个期间的延迟,一般FPGA的时钟都会走时钟树布线,只要代码质量好,组合逻辑少的话,clk skew都会比较好。
布局布线后是指你的代码可以达到最高的时钟频率,但是实际板子不一定能够达到这样的速度的。
后续探讨可以私信我,到时加你QQ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