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im 寄存器容量上限修改

楼主(2015-03-03):
我在做仿真测试的时候,将用$readmemh任务函数,将13720*3*12bit,数据存入寄存器组;
结果仿真的时候,说寄存器容量上限有限制:

WARNING: Simulation object /dpeak_top_test/mem was not traceable in the design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
The number of elements in the requested object is 493932, which exceeds the maximum traceable size of 65536 elements.  The maximum can be changed with the "isim set maxtraceablesize" Tcl command.
Simulator is doing circuit initialization process.

然后,我再Tcl cammand中输入:isim set maxtraceablesize
结果:
Command>isim set maxtraceablesize
couldn't execute ".\isim.CM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求指教,该如何修改寄存器容量上限

网友: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我上午试了,在Isim中输入:
ISim>  isim set maxtraceablesize 500000
重启后就OK了
但是下午,我又需要扩展到600000,结果又不行了,现在500000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