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约束输出端口,使他们输出是对齐的

楼主(2015-03-03):
假设输出为output 【7:0】x;
output 【7:0】y;
假设x和y都是经过不同的逻辑输出的,有些较大,有些较小,
如何约束输出,使得所有位最后的都是对齐的?

网友:
你指的是Timing 上對齊嗎? 設一個 Virtual clock 然後再對 x,y bus 加 set_output_delay -clock {virtual clock} -add_delay 0 就應該會對齊吧.

网友:
对, 增加output delay过约束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光设一个output delay 应该不行。所谓对齐只能约束到一个timing window里面,所以应该要两条约束 -max 和 -min。-min的值要是negtive,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