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5-03-03):
fpga设计是不是,只要仿真过了,就没问题了;还是说,即使仿真过了,也不一定能保证设计最终的实现的正确性,如果是的话,能举一到两个例子吗?

网友:
功能仿真过了不保证能实现。功能过了,要看时序。时序过了,要看上板调试。

网友:
仿真是理想波形,实际布线会有时序延迟,另外仿真是为了判断RTL代码正确性的,仿真通过后上板实际调试,最后实测结果才能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时序仿真也通过了,那么是不是这个设计就算是完全ok了。还是说,即使是时序仿真过了,也不能保证设计在板子上的表现与最初的仿真结果一致,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仿真和时序分析是逻辑开发的正常流程。后续还要上板进行功能验证。你说你仿真过了,那么什么叫做仿真过?你的覆盖率达到100%,就能说明你没有问题了吗?不能。所以我们还要上板进行功能测试,看看在上板的情况下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异常我们之前没有考虑到。一个正规的项目,这几步是都要走的。

网友:
如果要上板跑,一定不能超过板子的各种限度,比如器件的速度,通信线路的干扰等。。。这样才能保证你仿真成功的工程可以在片子上正常跑。
比如你仿真的系统速度是300M,而现在很少的FPGA可以跑到这个频率,仿真虽然过了,但现实却一团糟。
还有类似xilinx坑爹的PCIe仿真环境,很多人仿真PCIe一点问题没有,板卡一插到电脑上,各种问题就来了。。
所以,你自己做的系统,最好有个全面的了解。